寻找好用的BGA设备

楼主(2011-09-03):
        刚帮朋友买了一台xxxxxx的*****感觉这个设备挺上档次,应该是很好用,再说xxxxxx的名气也挺大,正好我朋友也要,所以就帮他先定了一台,因为我店装修还没要买,不过我朋友的这台定回来后,总是不好用,不知道是调试不好,还是设备有问题,不是把主板弄废就是效果不理想。首先是上出风口的实测温度和机器显示温度不一致,有时高有时低,用自带的曲线加焊了一块V3000 6150的北桥,我看实测温度最高到了280度,主板马上就连爆几声,主板和北桥也豉了一下,我赶紧把风口移开,自己又下去了,再看主板北桥旁边的几个小电容没了,北桥也起泡了,估计是主板报废了,可是我补上缺的东西,竟然没事,真是有惊无险。
    然后就调温度,让出风口的实测温度和设定温度一致,一有时间就调,弄了好几天还是不太好,有时还是不准确,对xxxxxx第一次没了信心,为什么发货前不给好好调试一下呢,有人说是运输过程中造成的,我感觉不应该是,调温的螺丝是很紧的,怎么可能松动呢?本来想过几天我也定一台*****但是现在又犹豫了。
    本论坛的CF280T我看也不错,还便宜不少,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,用这个型号机器的给出来说说,这个机器有什么优点和缺点,用xxxxxx的人说说是我不会用,还是xxxxxx真的设计有缺陷。
   最后请大家帮我选择一下,我到底是要CF280呢,还是*****呢?希望热心人帮忙出来指点一下!!!!

网友(点评):
不带温控模块的,只有单片机控制的机器就这样,温度跳变大,建议买个带温控模块的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呀,里面的XXXXX是XIAO SHI 360

网友:
笑死360蛮好的啊,我就是用这个的,不过不要用里面预设的温度曲线哦,到网上收索一个吧,方便的话这里下载也行,

网友:
我用的是360,也是用的3楼发的曲线,但是还是不行,主要是出风口温度和设定温度不一致,所以温度就不准确了,我感觉和机器有关系,和曲线没关系

另外给本网站的管理员一个建议,没必要把其它品牌的产品打X吧,没这个必要,公平竞争吗!你们提供这个平台,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,我们非常感激,但是是面对公众,就要公平,开放吧!把其它牌子打X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,显得太小气了。谁选择什么品牌的设备,这个根本影响不到!再说我感觉你们迅维的也有一定的优势,某些方面不次于xxxxxx吧?

网友:
个人看法,
其实楼主检测方法有误 怎么可以去测出风口的温度呢
你实测板子温度280,能不爆桥爆板吗?无铅溶点217度,你上280干嘛

网友A:
我可不想上280,曲线上面最高240,下面250,这个很正常呀,但是它就上去了,有时候又正常,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可不想上280,曲线上面最高240,下面250,这个很正常呀,但是它就上去了,有时候又正常,真不知道是什么 ...

那不用说的了,肯定是机器问题,曲线最高240.。能显示出来280.。笑死也真是够可以的了,能偏差到40度也是个极品,找保修,焊个6150都成这样,那不要说ATI,NFROCE了

网友:
什么大牌子。几块铁皮,几个发热体,用得了几千块吗?够黑的。

网友:
我一直在用 KUAI kE  筷克  的     这个不错 稳定哦

网友:
厂家不管吗??给他们打电话,会上门给调试吗?

网友:
的会偏风,得注意一下

网友:
KUAI KE的会偏风

网友:
没用过,不知道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