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能引导

楼主(2011-09-03):
手上两块都是 华硕M2N4-SLI  主板。 都是能点亮。进bios设置都正常,硬件也能正常识别到。 就是进入引导系统时就挂了,就一光标一闪一闪的。键盘也不能重启死机的样子。
不管光盘  U盘  硬盘都不行。

网友:
手压南桥试试    再就是查查南桥和硬盘工作条件    主要是南桥

网友:
有压过的。还不老样子。  两块都是这型号主板出这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 不知道哪的毛病。。

网友:
放电。。。不行。刷BIOS

网友A:
能装系统吗,能装系统装一下系统看看

网友:
不会是不兼容吧  胡说的板子  没听说有着问题啊

网友:
进PE试试,能进否?

网友:
测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,南桥的好坏

网友(2012-08-04):
也有这问题,PE 光驱。硬盘。U盘。啥都进步了

网友:
挨个换,最小系统,和代换法。是板卡维修的要领!  确定了,是哪的问题在针对其维修!这就是芯片级的内容了!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遇到过,我想你该做的你都做了,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你,你希望你能尽快解决!!

网友:
放电,刷BOIS试试,看能不能解决。

网友:
那里电容漏电把。

网友(2013-09-07):
我很想跟你说,这个是BIOS问题,刷新即可,本人修过,不过估计楼主不需要了。

网友:
电容漏电怎么知道是那个漏电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装系统吗,能装系统装一下系统看看

楼主都说光盘和U盘都无法启动了

网友:
拔下硬盘数据线后,看看能否用光盘或U盘启动,如果可以,硬盘上面有错误

网友(2013-11-11):
学习 看来没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