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G900HD不通电

楼主(2011-09-03):
今天客户送来一个明基的显示器,插上电源发现不通电,拆开后测量各处电压5V,13V,电压都正常。问了客户说是不会亮之前按开关管不了机,测量开关没问题,开关电压也正常3.3V,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,各位高手们指教指教

网友:
查看开关到主芯片之间的原件,查看主芯片的工作条件,供电 时钟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插头线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