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奇怪问题 时亮时不亮的

楼主(2011-09-03):
  HP CQ40 板号是 LA-4114P   时亮时不亮  亮了之后 正常使用没问题     不亮的时候好像内存不过   请高手赐教  先谢谢了

网友:
换个CPU应该可以

网友:
加焊CPU底座 我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CPU底座也容易虚汗

网友:
amd的话换个U看看吧

网友:
换个CPU   结果短路了   还把U给烧了 快晕死了

网友:
这CQ40的机子 都知道   要嘛CPU  要嘛北桥   你看着办吧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 把 北桥加焊下

网友A:
这机器应该还在保内的,直接拿去保。何必这么麻烦呢,他们直接给你换板。

网友:
CQ40的BIOS问题也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应该还在保内的,直接拿去保。何必这么麻烦呢,他们直接给你换板。

我都加焊过北桥了 还能给换板吗

网友:
你不换桥就还在保内,你没有查过吗?

网友:
很有可能就是CPU这一块

网友:
要是AMD的换U吧

网友:
这个CPU代换要QL系列的,其它的不好代,否则会人为扩大故障.

网友:
以前修过是屏线的是,你换个试试应该可以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