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700 卡logo

楼主(2011-09-03):
接一台HPDV2700 机子·    插上外接电源·  待机 的时候 充电指示灯有规律的闪     开机以后 充电指示灯 跟待机时候一样的  有规律的闪     但是开机以后触摸板不停的开 关 开 关  触摸板指示灯 黄 蓝 黄 蓝的闪     卡死在HP logo那 ·  求助高手给点思路

网友:
是不是有联电的地方

网友:
待机充电指示灯闪 是没插电池的 闪蓝灯

网友:
刚遇到一台,不亮机的,集成显卡的,LE82GM965北桥,来的时候报一长两短。且充电指示灯闪,触摸板开关开回变黄蓝。加焊北桥后亮机了,但充电指示灯和触摸板灯已旧。进系统的时候挡在XP一直下不去,按开关键也关不了机,拔掉电源再开就又不亮机了,且直接报一长两短,感觉像不过内存,给COMS电池放下电就又能亮机了。很头痛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没高手碰到类似的现象

网友:
BIOS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机器还没遇到过BIOS出问题的,什么情况?

网友:
我也正考虑 BiOS的问题·  但没这个座子   bios是48脚 的 ·  刷不了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