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测温线探头

楼主(2011-09-03):
BGA测温线断了,想买回来换,发现买回来的线都不带探头的,怎么办,原来的探头就是一个小圆珠,看上去想是焊锡珠、不知道谁可以帮帮我啊

网友:
呵呵,你要问的问题我刚好今天在问别人,那个不是探头,就是两根线缠绕在一起点焊的一个小点。。你自已不用那个点,两根线绕在一起就可以用了。。

我今天是测温线放不到芯片底下去,就是那个小点太大了,塞不进去,后来我把那小点剪掉了,两根线一绕,一下就放进去了,一样用。

网友(点评):
哪个点是热电偶 你剪掉了温度还能准确吗? 等着高温损坏BGA吧

网友:
那个要有设备才能焊接,,,,

网友:
呵呵,已经解决了,在网上买了10根成品的测温线,7元一根,2米长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