谜一般的华硕A6J。。。在线等

楼主(2011-09-03):
早上接了华硕A6J 的机器 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file:///E:/下载/Tencent/QQ/Users/19007593/Image/R{CKU_5)`YBJ_Q7]YZTL`@4.jpg
我手上正好有一台华硕的机器   换了屏线  。显存。重做了显卡  还的这个样子  。郁闷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大家给点 意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在线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接口看下有没有东西塞住,还是接触不好?

网友:
你看是不是借口脏了。。。建议清洗主板和屏线的接口。

网友:
颜色不一样?能进系统使用不?

网友:
换条灯管看看

网友:
屏已经换过了  不是屏的事。接口是干净的  ,屏线也换了。能进系统

网友:
进了系统也一样的 显卡的7300的 外接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看下休眠开关那,以前碰到过,颜色是粉的,可是是黑屏

网友(点评):
敲掉休眠开关,反正用处不大

网友:
等待结果

网友:
不是休眠的问题、

网友:
又是7300的,换个显卡板试试吧,我这还有个7300白屏的修了三天了还没头绪

网友:
只碰到过屏线接口针歪或断了会产生这种情况,如果不是,则可以考虑显卡问题了

网友:
很明显这是偏色啊  估计显卡坏掉了

网友:
晕 到 。 不是吧  显卡打磨的好多 。怕买假了

网友:
屏线有断线出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偏色。只要是屏线没问题就是显卡了

网友:
显存 ,屏 屏线 ,都换了  显卡也重做了  。问题依旧   哎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就显卡没换了!行动吧!

网友:
这个故障有点怪,是不是屏驱动板的问题?

网友:
这种问题的确有点伤脑筋啊

网友:
你最好再把显卡加焊下,如果不行就换下屏线的接口吧,还有显卡周围的电容有没有问题。我也最近遇到好多板子有这种问题,一般是换下接口试试哦

网友:
bios  有刷过没呢

网友:
这种屏,有的时候码片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   只是还少遇到就是了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个,不过我的是红屏,不定时还暗屏,我的这个好像是灯管坏了,好像跟楼主的不同啊!

网友:
换个新的7300就行了。

网友:
显卡都没有换,怎么能说头痛呢。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一下

网友:
感觉还是哪里接触不好

网友:
是属于偏色。三基色。rgb,应该是有组有问题,你先打下排线的对地阻值啊,看是不是那组阻值有问题啊。如果检测了三基色不行的话,就吧显卡换了算了。试试看呗

网友:
把显卡换了就OK了

网友:
把屏线接口清洗一下

网友:
你测一下,屏线的RGB电压。看正常吗?
这种情况是缺少颜色。再一个就是屏。

网友:
再一个就是主板屏线接口外围的原器件有问题

网友:
好像是屏问题或者找一下RGB三基色电路

网友:
这个问题确实遇到过,是屏线接口的针歪了跟其他针靠到一起去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外接正常为什么不先看下LVDS?

网友:
看看LVDS正常不正常

网友:
换个显卡吧

网友:
在订货了  。修好给大家消息

网友:
静下心来突破迷雾,既然外接正常,剩下也就没有几个零件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可能是屏线接口的问题,仔细装一下吧!

网友:
    等待楼主发表结果

网友:
换显卡吧  7300貌似有通病的

网友:
偏色,你看看你那个主板上的屏显插座里的针,有没有被你弄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