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父不在丶接个纠结的活

楼主(2011-09-03):
今日师父不在,接个活LG R40  加电判断是集成显卡的问题、拆机干北桥,但偏偏它的的4个角都有胶(是那种渗到桥里的透明胶) 焊的过程中,桥根本动不了、结果烤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果然不亮
而且这回连内存都不过了,换了另一个内存槽也还是不过、换内存衣然不过、  无奈之下只能再次干桥、结果还是一样 求各位大神指点

网友:
做死了---换板吧。

网友:
换个桥,重植

网友:
焊的 时候把四周的胶   用镊子扣掉  一边用用热风枪加热  一边用镊子

网友:
把胶搞掉。在慢慢搞  不是大问题

网友:
那个胶渗到桥里边丶求方法搞掉胶

网友:
渗到桥里边的胶怎么弄出来、?求办法丶我拿里边的胶没办法、如果有什么号办法的话丶一定要交我哈

网友A:
先用香蕉水 灌进去  泡一晚     第二天 拆 就好了   我拆IBM里面打胶 的机子 都是这样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用香蕉水 灌进去  泡一晚     第二天 拆 就好了   我拆IBM里面打胶 的机子 都是这样子的

谢谢你的办法!不过香蕉水是什么东东丶?

网友(点评):
五金店有卖

网友B:
LG R40  打胶好像只打桥四边的吗。。。没有打到桥里面的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G R40  打胶好像只打桥四边的吗。。。没有打到桥里面的啊。。。

蛋疼丶我这个就这么特别吗?还是我的命苦!

网友C:
晕死了,这种方法肯定不行的,要虚心向师傅请教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晕死了,这种方法肯定不行的,要虚心向师傅请教噻

师父不在丶现在这个状况要怎么办?求教

网友B:
真的。。我那个是进水的。。。做了南桥的。。也没见里面全是胶,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真的。。我那个是进水的。。。做了南桥的。。也没见里面全是胶,。

话说丶我这个南桥木有胶

网友:
是那种黑胶对吧,我们都是做到260度60秒直接用弯镊子撬起来的,不过你得很熟练BGA才行,不然容易掉点

网友:
好像你那机器不是黑胶的吧,那就更好取了呀,用热风枪吹然后用镊子刮掉,然后上BGA

网友:
除胶呀  取下来再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