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J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1-09-03):
华硕Z99J进不了系统,拔掉光驱还是一样,在快进入XP滚动画面的时候青屏的那一种,但是XP滚动画面没有出来就青掉了。进不了PE,进不了安全模式 。

网友:
换内存,扫描硬盘坏道,再不行,考虑南桥

网友:
显卡问题,做下显卡看看

网友:
地球人都会怀疑是显卡

网友:
可以尝试一下2楼得做法

网友:
显卡做过了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换一个显卡啊  有时候加焊没有用的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下,上次看到有发过这样的故障,也是Z99的,AMD的U,最后刷BIOS好了

网友:
建议先软后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