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11-09-03):
8800GTS
1,2分别是什么芯片?哪个是GPU?

网友:
标1的是显卡GPU

网友:
2也是GPU吧

网友:
你整的很不清呀,怎么搞的,最起码也是擦干净吧,你那个应当是个双gpu显卡,跟这个图差不多

网友(点评):
对,就像这个

网友A:
你对比一下是不是。你的显卡坏了吗???

网友B:
2看看芯片型号是不是桥接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对比一下是不是。你的显卡坏了吗???

是的,花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看看芯片型号是不是桥接芯片

2 型号是 NVIDIA l704b266  0714a3

网友:
你这个显卡好像没过保呀,应当是3+2的保修。你确认一下是否要自己搞。再说了,你是写的显卡芯片的型号呀

网友(点评):
准备拆下1,拆不下来,搞黑掉了

网友:
http://www.aliexpress.com/product-fm-img/407792075-1pcs-NVIDIA-GPU-GF-GO7400-B-N-A3-BGA-IC-Chipset-With-Balls-for-Laptop-wholesalers.html
这个里面有nv各种型号的显示芯片图,你对比一下

网友:
你的图看的不清,你上个清点的图呀

网友:
两个都是GPU

网友:
好像两个是混合工作的

网友:
你用什么搞的呀,不会是用热风枪吧

网友:
如果是的话太崇拜你了

网友C:
不懂不要胡说
2那个是着色器,根本不是GPU好吧,不要误导别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不要胡说
2那个是着色器,根本不是GPU好吧,不要误导别人

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
网友:
难道 是传说中的双显卡

网友:
什么双GPU啊 郁闷死,,NVIO是专门负责2D输出引擎的芯片,G80开始使用,G92则集成在GPU内部,到G200的NVIO2又开始使用,GF100也是做到GPU内部,芯片集成RAMDAC与TMDS电路,与3D引擎分开,能提供10bit色彩,有很好的输出画质.和7200BGA钢网通用,我测量过线路该芯片同时控制27M主时钟,要是坏了肯定点不亮,不过我是没碰到过坏的. 花屏是核心或显存引起,核心可能性大一点,还有这个卡不好焊,温度一定要控制好,否则暴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