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上的RT9173B和A432A

楼主(2011-09-03):
一块影驰7300GT AGP 显卡上的RT9173B芯片发烫,这芯片应该是提供给显内0.99V电压的吧,查得与RT9173B 3脚相连的一个贴片三极管A432A其中的两个脚之间阻值0(靠同一边的,这块显卡能启动,在有的电脑上能点亮),还是原板设计此两脚就是短接呢,现在网上搜不到任何有关A432A三极管的信息,也许也颗场管,但也查不到。哪位朋友知道麻烦提供一下代换信息。

网友:
RT9173B的4脚输出对地150,应该没有短路吧

网友:
1脚1.96V(通显存供电),2脚GND,3脚1.23,4脚1.23

网友:
5-8脚5.10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