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量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的电压和电流大小

楼主(2011-09-03):
手中有个联想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,用数字表直流电压测试得到的电压是19V,那用数字表怎么测适配器的电流大小(是不是在适配器接口中接个固定值的电阻,然后测输出电流,然后和标称值对比)?适配器标称的是4.7A,如果测得的电流值远小于4.7A(如3.8A),那这个适配器能点亮笔记本吗?

网友:
电流是没法测的,只要电压正常,一般都没问题了,也可以接在机器上开机测试,看是否电压被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