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接电源适配器无法点亮本本

楼主(2011-09-03):
外接电源适配器无法点亮本本,用电池可以点亮,是不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了?用表量适配器输出电压正常,不是是电源适配器坏了?手头没有适配器更换测试

网友:
看你描述的,适配器应该没问题,还是主板上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有电压一样的就能开机   适配器     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有的适配器要原装的才有办法的,或者是适配器有检测针脚,所以一般的是没办法用的。;楼主需要注意

网友:
有电压不一定的就能开机   如果适配器里面的 滤波电容坏也是有电压但就是不能开机    查一下    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对于原理不懂的,只能代换来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们太强大了吧

呵呵呵呵呵呵

网友:
检测主板上的开机电路啊

网友:
换了个就可以了,看来不能单从电压来判断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