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正常到白屏

楼主(2011-09-03):
一个ACER的显示器,有时候正常使用能用几个小时,有时候开机几分钟,就会慢慢白屏,不是全白屏,白屏中间有大块黑色的阴影,关闭显示器有时候能恢复正常,有时候还是这样。高压板还是屏线还是驱动板

网友:
应该是  驱动板

网友:
屏本身问题也有可能啊!

网友:
驱动板可能大些

网友:
屏的可能是性大

网友:
驱动板可能大些.

网友:
百分之百驱动板坏

网友:
哈哈,别打起来。两者都有可能

网友:
不错不错,楼主是个绝对高手

加盟宽福量贩商城kuanfuhuo.com,创建自己的商圈

宽福商城,服装海洋

鲜花送上门,全国送达,传情动心,给她(他)不一样的惊喜(订购时,注明本论坛,好礼相送)

网友:
   看看电源板 上的电容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屏本身问题

网友:
可能是屏坏了,屏性能不稳定

网友:
你可以改个驱动板,假如不行就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,像这种问题是不可修的!

网友:
先把基本电压量了吧,比如电源输出的12V,5V,驱动板工作的3.3V ,1.7V,给屏供电的5V,还有屏的各组电压。特别是显示器正常与不正常状态下,这些电压是否有变化

网友(2013-07-14):
我有台17寸也是这样,有时正常  有时候白屏,我这是屏的问题还没有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