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K401E系统装不进

楼主(2011-09-03):
华硕  K401E系统装不进
笔记本自带的光驱读不了光盘。换了很多都不行。
用外接光驱也装不了。
进去PE检测不到硬盘。
换了N多种系统光盘都是一样的结果。

在线等高手
在线等高手
在线等高手

排除软件就找人修下主板

网友:
用PE改个硬盘模式

网友:
对,改硬盘模式,这机子好像可以直接在BIOS里边改吧

网友:
给硬盘做个引导呢?

网友:
怎么改 在那个选项改。我看了半天都没看到。

网友:
搞了半天  我还是用网刻的。但是刻进去开机就蓝屏了

网友:
现在正在刻 WIN7  的     看能不能行

网友:
改硬盘模式——把硬盘格了

网友:
光盘放进去读不了 是 什么问题    换了很多光盘     要用外接的USB光驱。而且开机检测外接光驱的时候有时候呀卡半天不动。把外接光驱一拔下来就好了。

网友:
2楼的    用PE改硬盘模式  是 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在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改成IDE或者兼容模式,装个win7看能装上去不?

网友:
不用改模式,改了降低速度,换装支持ACHI的系统就可以

网友:
支持ACHI的PE就可以找到硬盘了,我的PE 试过品牌机LENOVE  I3,I5.的能识别硬盘,别人的PE 启动后

看不到硬盘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。下的是最新版的系统。但是用光盘还是装不进去。
用光盘分区。然后用网刻的。
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