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G2000WD

楼主(2011-09-03):
[不能进工厂模式。都说屏坏了。我看像程序坏。老师们帮我看看。开机有时能显示。不过只有1秒。

网友:
看下路过驱动问题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。我想确认后请人刷程序

网友:
BENQ的LOGO能正常显示吗.如果在显LOGO的时候就不正常那确实屏坏了.

网友:
像平坏了!!!!!

网友:
刷了后修复没有??

网友:
上块通用驱动先试试,来证明是板子还是屏!!!!!!!!!!!!!

网友:
屏幕坏了吧,我也遇到一个,通用板上去测试还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