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sus A6J 关机后风扇转

楼主(2011-09-03):
82801GBM+945pm+G7200 芯片组,开机进系统正常,按关机键或在windows里点关机。过会儿屏幕是关掉了。风扇还在转,量了下cpu供电还有,slp _s3信号没有拉低。

先是换硬盘装系统 依旧。后换cpu 内存 依旧。在进系统前 dos下 按开关键 是能关掉的。进系统后再关机 除屏黑外 电流在1.35左右,说明南桥没有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吧。这个板子 要点位图 而且被修过显卡 。

重做显卡无果 南桥加焊无果 ,难道是南桥坏了?

ps:前两天 一直好好的用 直到昨天 开机 蓝屏 报显卡驱动错误 安全模式没问题 于是加焊了  装完螺丝后 发现不能关机 以后显卡没做好 于是摘下重做 结果还是一样的 莫名奇妙 简直有点

补充内容 (2011-9-13 10:37):
刚南桥换了  一样的结果

补充内容 (2011-9-14 17:47):
解决了 换个cpu就好了 该死的es版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开关机芯片的问题啊

网友A:
修好了的话,楼主还是说一下经过!

网友:
对。。修好说一声啊,,上次我也遇见这情况,至今没解决

网友:
试着刷了下  没中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的话,楼主还是说一下经过!

偶然的机会 用客户的u试了下 居然能关机了 风扇也不长转了 结论是cpu坏了 绕了这么多弯 看来平时应该各种cpu都备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