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80G M2+ SE 跑EE d1 d2

楼主(2011-09-03):
今天接到一块映泰A780G M2+ SE的主板,首先外观无明显元器件损坏,加电诊断卡跑EE d1 d2,并且CPU散热风扇不转;主板各路工作电压也基本正常,能关机也可以重启,内存条换了几根,CPU到内存的信号线也无断开的,现在故障确定为北桥虚焊或者是BIOS坏,但是我这边没有8脚的编程器和BGA,求大虾指点

网友:
某编程器 某bga的话  就没法了

网友:
BIOS坏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这块板子蛮新,可能有保,但是我们这边映泰的售后真的不敢恭维,你找他们少则一个星期,多则半个月,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,真是郁闷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,昨天我也修了一块映泰A780G M2+SE 的板,不上内存跑D0也就是不过内存.报警。上内存跑EE。无报警。其它复位正常,只有IDE无复位电压。内存电压正常系统总线正常。没IO 没修好!  BIOS也刷了一样,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管理总线

网友A:
这板的桥容易虚焊、、建议你把设备搞齐全

网友:
跑内存供电管控制端看是不是进一组二极管组合。如是换那一组合试一下。

网友:
没bga,用风枪250温度做五分钟试一下

网友B:
你可以先用手 压一下北桥还能跑吗不能。。不能的话。就用风枪235°。加焊膏烤一会。。如果没有编程器。没有一样的板子就没办法修了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传电管控制极电压应该是8脚芯片输出的吧,怎么到你那变成二极管组合了,这个问题还想请教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先用手 压一下北桥还能跑吗不能。。不能的话。就用风枪235°。加焊膏烤一会。。如果没有编程器。没有 ...

哥们,我把散热片拆下,用了120分的力,故障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的桥容易虚焊、、建议你把设备搞齐全

哥们,我这个店面刚开张,而且还在小区里,想以后业务稳定一些了再搞,呵呵

网友:
跑EE d1 d2是BIOS问题,刚昨晚才修了3块这个板,有其中一块就档D1 D2刷BIOS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