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KW40

楼主(2011-09-03):
今天收到客户一台七喜KW40笔记本,问题是不开机,我插上电源看到电流跳来跳去。。电流0.010跳到0.153 然后再跳0.010  一直这样重复跳来跳去。。我怀疑是不是IO(KB3926QF)芯片坏。。因为我以前没遇到这样的情况。。所以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下。。

网友:
七喜的电脑直接换了吧  还修什么  不值得了

网友:
直接换就是了   KB3926QF应该没有代换的

网友(2013-08-21):
我今天修了一台KW40主板,换了一个IC:KB3926QF   A1换了,电源指示灯会亮一下,过了一分后,又不亮了,我想可能还会有其它问题,又把这个IC烧坏了。

网友(2014-03-19):
我今天又一台是   换待机芯片 正常了不过一开机就有兹兹的 声音

网友:
谁有七喜
KW300的图纸啊

网友(2015-04-09):
我的也一样

网友:
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?

网友(2015-11-17):
今天也修到一部,机子也太老了,单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