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昂达N68S REV:3.00 CPU风扇转几秒断电,如此反复。

楼主(2011-09-03):
      一块昂达N68S REV:3.00主板,故障现象是CPU风扇转几秒断电,过2秒又自动上电,转几秒又断电,如此反复,把CPU12V供电拔了,CPU风扇可以一直转,不断电。请问各位大侠,我该如何下手!没有相机,引用网上的,主板图片如下:

补充内容 (2011-9-4 09:35):
假负载CPU PG 1.9V, VDDA 2.5V,核心电压 1.5V,时钟两脚为0V,复位3.3V,内存核心电压1.9V。上真U,核心供电1.2V正常吗。

网友:
上CPU假负载 点下开关针然后强加电 看CPU主供电和其它各个芯片组供电有没有  ....

网友:
CPU假负载 点下开关针然后强加电 看CPU主供电和其它各个芯片组供电有没有  ....

网友:
上假负载打电压,重点关注单桥

网友:
cpu供电ic重点关注

网友:
看一下桥的供电正不正常。

网友:
测量CPU的上管有没有短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把靠近内存的一组CPU供电MOS管拆掉后,换上,不掉电了,可是现在挡C1,内存核心供电1.9V。

用手压压桥开机试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手压压桥开机试下

用手压了,无反应,还是C1,内存核心1.9V会不会高了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手压了,无反应,还是C1,内存核心1.9V会不会高了点。

好像有个0.9V的 1.8V的

网友:
我应该把桥BGA吗。

网友(点评):
老大 你用风枪在桥的背面加热一会 看看行不行 如果OK的话 马上把桥BGA

网友:
内存供电有了,看时钟呢,应该是北桥提供的。

网友C:
明显的是桥虚焊的原因,记住,一般上假负载核心电压1.5v,而上真cpu电压约1.2v ,这种情况99%是由于北桥虚焊造成cpu负载带不起,加焊桥可以解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明显的是桥虚焊的原因,记住,一般上假负载核心电压1.5v,而上真cpu电压约1.2v ,这种情况99%是由于北桥虚焊 ...

用AT850风枪加焊后,开不了机。

网友(点评):
肯定连锡了,没BGA得话就得放弃了。

网友:
这个,兄弟你可能加焊的太厉害了,一般的用风枪加焊,那是有很高的技巧的,否则很容易加焊过头,最好上bga重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AT850风枪加焊后,开不了机。

可能是烧了,BGA好贵没钱买啊。

网友:
上U用示波器亮下CPU电压看瞬间又没有。如果有。时钟也出来的话。。就是独桥的问题。或者IO

网友:
不要乱压桥,先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(2011-10-04):
虽然NV的桥容易出问题。但是还是先检查下别的电压和时钟。现在好多新手拿到单桥的板子都是先BGA下再看看。。呵呵  今天本人修了3片板子都没有动BGA就好了。。都是内存电压起不来。。导致无复位,和不跑码。。。。

网友:
桥坏了也只能换了

网友:
AM2的板子不过内存,不跑码的先换个CPU试试.内存1.9V主供电是正常的.

网友:
楼主先自己用挤压法压下桥吧!看看没有正常跑马不 如果行就加焊桥吧!

网友:
压过没反应,加焊后就点不亮了。

网友:
看来还是桥的问题啊!问题解决就可以收银子了 不错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排除电源本身故障没有

网友:
个人意见最好先换CPU试试   昂达的板子遇到好多都是cpu底座问题导致不跑码或乱码

网友:
把12V插座拔掉看看呢

网友:
那20# 的999 你看下这个N68S的内存电压是1.9V是不是正常呢?

网友:
修不好了吗

网友:
看过同事用风枪加焊桥,却不知道其中具体的技巧!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