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无线网卡问题

楼主(2011-09-03):
新dell15r658本本、win7系统 IE9.0
华为无线网卡。能上Q、但不能打开2级网页、一打开就提示IE停止工作。直接输入网址能打开。
无线路由器也一样。但自己的有线就没问题
想请教大神们这是哪设置不对呢?新手讲明白点谢谢

网友(点评):
仔细看下IE的加载项目和无线网卡的详细设置

网友:
中病毒了,用软件修复一下,360等软件都有这个功能

如果是360软件的话在 功能大全里 修复网络 LSP

修复一下应该就可以了

实在不行就重做

网友(2012-03-14):
这不是网卡的问题,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

网友(2011-09-03):
新买的本子。不至于刚一天就中毒吧。貌似还装了个防火墙。客户也就偷偷菜就中毒……

网友(2012-03-14):
中毒如同嫖妓随时有可能会中招!不是说你第一次嫖妓就一定不会得艾滋一样! 高,实在是高、、、、、哈哈
中毒如同嫖妓随时有可能会中招!不是说你第一次嫖妓就一定不会得艾滋一样!
重做系统
谁规定的。新买的电脑第一天就不会中毒??
新买的本子 建议15天以内别重装系统 不然不能退货啦的

网友A(2011-09-03):
把防火墙关了,一天中病很正常的呀,只上联上网就有可能中毒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防火墙关了,一天中病很正常的呀,只上联上网就有可能中毒

防火墙关了。……难道非要重新装?

网友:
哪个版本的IE?

网友:
上面写着了、ie9.0的、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……卸了ie9.0

受教了 下次碰到就有备无患了

网友:
ie 9.0 我晕  我现在还用着IE6呢 IE8都用着 有些东西出问题啦 现在还是IE6稳定 其它的 我都碰到过问题啦 不是吓唬你们 查死 查不出 改IE6 正常使用

@夜殇月:360只是一个壳而已,用的是IE的内核,系统中装的是哪个IE版本就是那个版本的变种

网友(2011-12-15):
360算是IE几的变种呢?
iE9很好用 界面简洁美观 你上不了 多半是设置问题
IE7还可以,我知道IE8不稳定,老是出问题。

网友(2011-09-07):
IE其实还是6的比较好用

win7下可以装IE6? 你的系统是XP吧?

网友:
重新安装系统解决

网友:
据经验,新手玩新装的电脑最容易中毒了,不知大家有这样的体会不

网友(点评):
这不是体会。因为现在新买的笔记全基本都是WIN7系统。而以前没用过WIN7系统的用户是不太懂得怎么操作的。所以,也就感觉出问题的比较多而已

网友(2011-10-12):
可能是你版本装多了,导致相互冲突。

网友:
可能是你版本装多了,导致相互冲突,还有可能是IP 设置不对,也会影响这种问题的出现。

网友:
用360的系统修复,重点修复IE浏览器

网友:
Win7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你先用360修复一下,不行,就再下一个浏览器

网友(点评):
是IE9.0不能用,我也碰到过

网友:
试这,把IIE中的缓存文件给删掉,清除历史记录。再试一下

网友:
360系统急救箱是你平常上网的必备之一,简单明了,一杀就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