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触发应从哪些方面查找原因啊?

楼主(2011-09-03):
菜鸟求助!望高手帮帮忙!

网友(点评):
简单说三个部分。待机电压。开机电路 coms电路。

网友A:
量板上5VSB 3VSB  32.768晶振   RTCRST  SRTCRST   RSMRST  SUSCLK POWBTN这些电压和信号有没有,当然有些NVIDIA 芯片还需要供网络部分的1.2VSB

网友:
看下A14脚待机有没有3.3V,对地阻值是多少!如果待机正常就跑下开机电路。。

网友:
还有看下晶振有没有起振~

网友:
触发的四基本条件,三端稳压管输出待命5V   cmos跳线帽要有2.5V-5V电压  32.768KHZ起振 触发开半要有2.5V-5V或0.9V的电压。

网友:
打错字了, 是三端稳压管输出待命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板上5VSB 3VSB  32.768晶振   RTCRST  SRTCRST   RSMRST  SUSCLK POWBTN这些电压和信号有没有,当然有些N ...

呵呵,谢谢喽!能不能详细讲讲你说得哪些引脚是什么意思啊!在此小弟先谢谢哈

网友:
刚遇见一个不触发的7309板子

网友:
3vSB 5VSB   晶振   RTCRST    RSMRST   POWBT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