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10s不开机

楼主(2011-09-03):
       用电池或电源适配器都不能开机,外接电源的时候电源插座的那个灯不亮,开关针电压只有1.1V,南桥晶振有压差。CPU供电电感发热。本人菜鸟,大大们指点一下啊。

网友:
电压都没有输入哦,朋友,你查一下进入的第一个管子打开没有,他的控制应该是到一个LM393的,你看看是不是。

网友:
嗯,是这样的

网友:
各个供电上管19V是有的,现在查到L1016电感3V输出对地短路,拆了电感还是开不起机,问下哪些是用到这个3V的,容易坏的一般是什么

网友(点评):
用这个电压转换的电路太多,一个一个测

网友:
电源坏了,电源口的那个针正常应该6v

重换个电源试下

网友:
BIOS有没有刷个哦。

网友:
U1009 25VF016 的供电也只有1.1V,开关针上也同样1.1V,看来先解决3.3v供电再说
换了,还是一样的
哦,不知道BIOS也有关系,马上换一颗,还有一块相同的主板。试试先

网友:
先查隔离电路再查待机电路

保护隔离出来了

网友:
纠正一下,不是CPU的供电电感发热,而是51125发热严重。+V3AL被拉低成1.1V断开8脚电压回升到了4.5V可能是没有负载的原因吧,+V5AL,16脚19V,VREF,正常,所以先前测到的开机针电压及BIOS供电也只有1.1v。是那个元件把+V3AL垃低了的呢,现在怎么样检查,拆元件试吗?

网友:
这个机子的   系统供电芯片输出 线性3V 负载 容易坏   I/O  SB

网友:
拆掉EC后3.3V恢复正常,在另一块板子上拆了一块KBC1091-NU<这块板子可以开机》过来后。插上交流电,又出现了插座又色灯交替闪烁的故障,这个又和那些有关呢?

网友(点评):
机器毛病真多

网友:
换I/O后能触发了吗

网友(点评):
还是不能触发

网友:
你没有提供线索,我们怎么查案呀

网友:
KBC1091第14脚VCC1有3.3V ,49脚VCC2没有电压《开 不了机应该没有电压的哈》68脚VCC0 有3.25V
46.48.50.51脚LAD0-3为0V测量对地阻值全部为400K。52,53脚也为0V,开关针有3.3V了。25VF016b第7,8,1脚为3.3V,第3脚为0V。问一下LPC总线待机时应该是多少,不触发还有那些地方要测试?

网友:
感觉有点乱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