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泰克478板子,供电正常不过内存!怎么办啊?

楼主(2011-09-03):
io换过,bios刷过,应从哪些方面入手?

网友(点评):
怎么内存不过就先换IO 整bios 你查没查内存供电啊。

网友:
IO。换了。BIOS你也刷了。电压还正常。就只能看内存排阻有腐蚀坏的没。。或者北桥氧化。焊下试试

网友:
哦,就差桥啦,呵呵、
谢谢提醒。今天做下试试

网友:
供电全都很正常的!我甚至把内存到桥的排阻的阻止打啦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问题!真是没有办法啦!

网友:
测下内存插槽两旁的电阻。。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。

网友:
晶振也有可能

网友:
COMS放电试一下。

网友:
试着压下桥吧

网友:
跑什么代码啊 万一是SB坏了不检测内存怎么办 虽然内存是NB管 不过内存主要还是看内存条件满足了没有  最关键的信号在SB里

网友:
金泰克要查显卡开机..

网友:
打一下内存的内阻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