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SY-I5G41-L 不复位

楼主(2011-09-03):
梅捷SY-I5G41-L 不复位,CPU供电正常,内存供电正常,这板子,支持两代条子和三代条子,VTT1.2v正常,北桥供电正常,PCI,A15脚没复位,B16脚有1.7v的时钟,IDE第一脚没复位,南桥Q70的MOS管,3V,1.5v,0.9V,这MOS管,由LM324DG控制,这里正常吗???是不是这里出问题啦,BIOS刷了!!!求助

网友:
ati芯片组的嘛?  查南桥所发出复位的条件  VCOREPG PWOK 南桥的时钟  装上假负载测量CPUPG南桥是否发出 南桥的1.2VSB或1.5VSB

网友(点评):
兄弟,看名字就晓得应该是G41,ATI是从何看出...

网友:
南桥如果坏了的话,估计连复位开关电压都没得的

网友:
把电源IC旁的小三级管换看一下

网友:
根据时序来吧,南桥得到两个PG信号后才会发出复位。

网友:
这种主板,集成网卡爱坏.

网友:
  VCOREPG PWOK

查IO PWOK 的3.3V

CPU供电芯片的VCOREPG

特别是引脚的外接2个三极管!

网友:
上真cpu试试,775假负载大多时候没复位,上真u就有了。(我看这主板好像还有保啊)

网友:
跑线看看PCIRST是不是由IO发出的,也可能是IO坏了

网友:
Q70的电压不对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