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来想420A无CPU供电

楼主(2011-09-03):
      接到了个大修的在板子。联想420A ,不加CPU电流上到0.28。加CPU也是。这块板子桥做过啦。时钟,8725E,51120都动过。
       在这里问先个问题。这块板子0.28待机正常不。
       还有就是ISL6262也给换成ISL6262CRZ,不知道这两个芯片能不能代换。
       在这里想向大家来请教下ISL6262的工作所要的条件.先上两个图大家来看看。

        先看第一图。这个看我看了好几天可惜还是看不懂。ISL6262正常工作先供电。VIN 3V3 VCC PVCC 供电正常。下边就是信号了。内部图还能难看。VD0-6要检测到CPU。PSI#  PGD_IN  DPRSLPVR  DPRSTP#  这4个信号应该是主要的信号,按图上是不是4个都要高电平才正常。
        量这块板子CPU供电芯片用的是ISL6262CRZ测供电正常。这4个信号PGD_IN高电平3V,PSI#  DPRSTP#也高电平但电压1.05V。DPRSLPVR 没有信号。不知道正常不。用ISL6262这个芯片的话待机感觉就不正常。待机电流为0.16。加CPU电流0.22。PGD_IN PSI# 没有信号,把中间电阻去的话有信号。信号被ISL6262给拉低啦。拉低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,这块板子原来用的芯片是ISL6262。
     写的有点乱,高手指点下。看要下面要修哪里。新手,信号方面还是不懂。

网友:
其它电压出来没有?

网友A:
请问楼主CPU的开启电压出来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CPU的开启电压出来了吗?

哪个是CPU的开启电压。指点下。

网友B:
芯片的44脚VR_ON,前面的电压满足,开机后EC发出一个信号给CPU,开启U的供电

网友:
没事我把两个ISL6262换了,又照了几个图让大家看下。看看ISL6262能不能与ISL6262CRZ代用。
下图是ISL6262CRZ的图。不是板子原来的CPU供电芯片。图一是没加CPU。图二是加CPU:

楼上问:44脚有没有VR_ON信号.刚测了有3.3V信号 。
下图是ISL6262,原来板子上用的芯片。图一无CPU。图二加有CPU:

现在这板子用ISL6262加上CPU一个信号 都 ,都换了两个芯片还是一样。不可能是芯片坏啊,但是电流不正常啊。
大家都 来看看,指点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的44脚VR_ON,前面的电压满足,开机后EC发出一个信号给CPU,开启U的供电

EC给CPU发的开启信号是哪个啊。能不能说清楚点。

网友:
你这个开启电压已经有了,那就是芯片周边的问题了。。

网友:
错误,CPU开启电压有了,不一定是CPU 芯片周围的问题,你换个遍都没用的。

网友C:
查一下CPU电流检测引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一下CPU电流检测引脚

是哪脚啊?能不能说清点。

网友:
嘿嘿。今天接到了个联想机,是改高压板的。不过不好改把主板也给去下来啦。
高压板用电池开起信号低。要改信号,没事看看主板。
一看不要紧,看到了个ISL6266A,一想,咱基地有帖子就ISL6266A能与ISL6262代用。
嘿嘿,这块板子CPU供电正常,给量下它的工作条件啦。测量如下:
供电正常。
VR_ON           3V
PSL#             1.05V
DPRSLPVR      0V
DPRSTP#       0V

PGD_IN          0.4V
因为顾客急,别的信号没量。
还要继续找啊!
哪位高手有的话发过来让大家学习下。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