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 USB不能用

楼主(2011-09-03):
这两天遇到的都是怪毛病,今天来了一个SL410,插上USB供电正常,但是系统没有识别任何USB设备,摄像头是好的,数据端对地打阻值没问题,排除系统问题,以为南桥问题,换了一个还是一样,这两天太纠结了

网友:
是所有的USB都是这样还是一个??换其它机器试一下摄像头,看看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问号或者感叹号等。这些不行就看看USB数据线电阻正常不正常。

网友:
所有USB都这样,摄像头可以使用,就是USB接口用不了

网友:
你又没有换接口试过

网友:
楼主你看一下bios有没设置关闭usb的呀,

网友:
在PE下看看能不能用U口设备

网友:
看看BIOS有没有禁用掉,

网友:
如果 USB的摄像头可以使用的话那还是供电问题,供电电流不够!

网友:
上次搞了三天都没有搞好,这个问题好奇怪哦,感觉像是通病

网友:
查看时钟芯片上的USB信号对地阻值

网友:
插上 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    换个系统说不定就好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