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SUS P5QPL-AM

楼主(2011-09-03):
    今天接到一块ASUS P5QPL-AM,内存电压只有1.5V,CPU没供电,内存的ic是APW7120,我用RT9214代换后故障依旧,求高手帮忙,,小弟先谢谢了....

网友(点评):
微调第6脚相连的两个电阻 直到正常电压

网友:
输出电压低,先查一下反馈

网友:
APM7120和rt9202 有些板子我带换成功过

网友:
内存有1.5v,感觉不是7120坏了,像是场管坏了,你先把7120控制的场管换了试试

网友:
下个PDF。跑线路吧。看看是不是有小芝麻管。或者二极管什么的  是不是把他某个脚拉低了

网友:
看内存供电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APW7120=NX2114=CAT7583CA可以代换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主板,可能是华硕的通病,不知如何修?

网友:
换个IC看一下

网友:
这个板我原先也是内存电压只有1.5v,但是7120第六脚有个反馈的电阻,原先是1.5k,换成2.2k的,内存的供电电压就正常了,1.8v了.但是cpu的内核供电1.2却还是不出来,即北桥的上面场管,他是由lm358控制的,lm358没输出,但可以改变一下他的输出脚,使cpu有内核电压1.2v,即使能使到全板的电压,时钟,复位都正常,但还是不跑码,我想可能是那里把内存供电拉低了,使到cpu的内核供电也不出来。

网友:
会不会北桥有问题,使到这两个都电压不正常呢,因为这两个电压也是供给北桥的阿。

网友:
楼主,,,,你能使CPU的内核供电1。2出来。。是不是从别的地方飞了一个高电平给开启内核供电的EN信号啊。。还有我想问一下楼主,为什么反馈也会拉低他的供电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一下那对内存供电管,也许是不良引起的~~

网友:
看来这个内存电压偏低是这款主板的通病了,我的板子现在修出了1.8V,但是还是跑9B 98代码,还是内存不过。肯定还有其他毛病,明天再查一下。

网友:
是正常的现象。此板要上内存跑马后电压才会上升到1.8v的。

网友:
有些情况是不能代换的,这种情况最好用一样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