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保险断了

楼主(2011-09-03):
保险断了,换了一个也断了,测了下开关管,然后也坏了,请教下步怎么办

网友:
下面就开始修了。。能怎么办,修不好就改板了

网友(点评):
你这真的大实话,,真的接下来就是开始修了,,

网友:
保险烧了不查清楚后级有没有问题就随便换上通电,说不定故障越搞越大,我看你不像是搞维修的,业余的吧

网友:
保险烧了,不是换保险就完事,肯定要查电路有没有短路!换掉坏件,量阻正常才可能试机!

网友:
一般烧保险最好不要直接更换,大部分是由于后级短路引起的,先查整流桥,滤波电容,开关管,振荡集成块

网友:
x先静态测试是否有短路情况才能加电。

网友:
  你换了保险不代表其它也正常   你试机子的时候  别上保险   上个大灯泡  试试

网友:
保险断的,说明电路有严重短路,一定要排查元件没短路才能换保险上去通电。

网友:
测到什么坏了就换什么,等到你把坏件换完了,测阻值正常了,再串上一个灯泡测电压.

网友:
后级三极管,电容估计短路了

网友:
开关管先换了 ,看一下下面的电路有没有短路的
再串上一个灯泡测电压.

网友:
保险丝断了先查保险丝为什么断! 直接上 找死 知道开关管坏了换了 接着查

网友:
我估计开关管跟前的色换电阻也坏了。

网友:
这是个常见小故障,要是不知道怎么办,你肯定不是修这个的,拿表查啊,那坏就换那不就修好了!!!!!!!!!

网友:
换完坏件后,打交流输入端看阻值大于没大于200k,大于200k一般没严重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