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6000 730显卡 换升级版751花屏,待解!

楼主(2011-09-03):
今天接一HPdv6000,来时白屏,直觉告诉我显卡问题,风枪吹下显卡,亮机,报价换升级改良显卡,后问调货渠道,731 751都可代换,库里正好有751直接上机,装上后花屏,焊下直球在焊上,还是花屏,由于芯片成本超高,没敢在拿731测试。 敢问各位是不是751不支持还是挑板?  再就是焊接技术大家不用怀疑,这个已经换过几个人焊过了!

网友:
渠道的话未必可信..也可能挑板..直接上个731 ..不行摘下来存库..又不少什么.还可以赚经验

网友:
  在把他原来的芯片植株上去,OK。、 你的所谓什么库存显卡 OVER了

  换上去一样的花。楼主你的人品值得怀疑,显存搞虚或者搞挂了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芯片有问题?

网友:
刚调的731  换上试试····等···

网友:
怎么样的花法,还是有说法的

网友:
DV6000花屏很多是显存问题 我们修过很多 基本上都是显存出问题导致的 加焊下就OK了

网友:
换上去 如何  、? 应该是芯片问题

网友:
换回去试试吧。一个简单的改良芯片不可能没有焊好啊!~~如果换原来的能亮。说明此机不支持改良的芯片。。dv4的就不支持改良的芯片的!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