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的6515B

楼主(2011-09-03):
一板6515B 原故障是一条内存条不显的
量到不显的内存阻值偏大,换北桥后阻值正常了。现在不跑U了
晕死,北桥去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去还是一样,电流上到0。9  正常电流应该是1。3多(不上内存)
有人碰到这种问题吗?

网友:
桥附近没有掉料的!!CPU 100%是好的

网友:
LZ最好能说清楚一点,,什么芯片组的啊

网友:
楼主威武。  AMD的还敢干桥!

我还是建议你换个cpu试试,  AMD的cpu 一切皆有可能!

  在刷个bios    8脚bios 是在你不知不觉中 挂了、

网友:
bios刷了、换了,CPU换了N个。把CPU放到其它的板上是好的

网友:
这机器修了N多台了,除了北桥,就是CPU,其它的故障很少遇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