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系统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1-09-03):
我亲戚的电脑
反应慢    让我给装个系统
但是装好之后没有声音
驱动没装上   用驱动人生  驱动精灵  驱动天使  自由天空   万能驱动包装都装不上去啊
换了系统还是不行   在装系统是解压驱动包  声卡根本就没选     也选不了     怎么回事啊
装系统前还是有声音的      主板是富士康6717MA
到官网上根本找不到这款主板
那位大师行行好      给个主意

补充内容 (2011-9-9 20:05):
搞好了    全部格掉装的系统     声卡驱动解压好了

网友:
先用软件查一下声卡芯片的型号,再找相应的驱动。

网友:
将主板BIOS电池放电,重新安装系统

网友A:
跟主板BIOS电池有关
请问你有用过这种方法解决过同样的问题吗
不是怀疑你说的
是他那个装系统很慢  我装过最新版本的系统   装过比较老得版本的   都不行
电脑里软件很多   又不能全部格掉

网友B:
按照声卡型号去找驱动试试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按照声卡型号去找驱动试试下

声卡型号我不知道
只知道主板是富士康6717M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声卡型号我不知道
只知道主板是富士康6717MA

打开机箱看下,一般在左下脚附近

网友C:
everest 用这个软件测下 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verest 用这个软件测下 型号

哦    谢了    我会试下的

网友(2011-12-23):
引用 网友A:
跟主板BIOS电池有关
请问你有用过这种方法解决过同样的问题吗
不是怀疑你说的

那你先把资料拷贝出来再格不一样的嘛、

网友:
慢慢的找 不行找通用的 也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