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铵键板上的电阻不接可以用吗?

楼主(2011-09-03):
一台明基FP71G+的液晶显示器,按键板上的一其中一个电阻断了,按键过来有4.1V电压这样,我直接用导线连接原来电阻的两端,怎么开不了机呢?量了下,有些按键有漏电情况(不按下时量两端有阻值),显示器本来也是开不了机,拆开后有几个电容鼓了,换了后还是不行。原来客户反应说可用的时候,亮度自动调下到0,应该是按键漏电吧

网友:
这些电阻用来告诉MCU自己串联的按键在键盘上的物理位置,不能省略。

网友:
你那按键板到驱动板应该是4板线的吧。一条线控制两个按键,两个按键中间接个电阻,驱动板是以收到高低电平来识别控制的所以电阻一定得装

网友:
把开关全换掉。还有电阻是起虑波作用的,不可以接通的

小美Mcy -2 严禁灌水

网友(点评):
电阻是起虑波作用?????

网友:
你把其它的无关的线隔断  接上开关  自动  绿灯    接地  OK

网友:
开关全部换掉用该可以

网友:
说明你的开关是分压式开关,不通过电阻不行的,最好找个和你开关一样的饿或者是电阻一样的。

网友:
开关要是那种只引两根线的那一种,是串联电阻试试的,不用的话按键一定不能用,一般这情况是所有按键都换了,电阻不能省看是多大的补上..

网友:
上面的电阻是不能随便去掉的。是起分压作用的。

网友:
电阻要接的,不接会乱码,明基一般都是按键漏电,把全部按键换掉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分压式钜阵电路,你说不装能吗!

网友:
换按键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