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k40 换I8510 怪现象 求解

楼主(2011-09-03):
接用户一台K40笔记本,据用户说本子是小孩子用着的时候突然断电没反应了。
这本子的主板不好修啊,故障是不通电。
拆板子,测开关针电压正常.摸了下主板,SC1404芯片发烫的厉害。测其5V电压偏低。检测19脚短路,测的相连的U23芯片短路,更换后此芯片后,待机下测SC1404的电压有12V 5V正常,芯片温度不发烫,SHDN#为11.8V。

此时测EC 2脚电压PWRSW为0。按开关也没跳变。
找图发现Q51也挂了。

更换Q51,按下开关,发现G极的电压有跳变了。但板子还是没反应。
再测EC 2脚电压为1.3V,43脚PWRBTN#电压为0V。按开关电压无变化。
把EC干掉,从旧主板上拆了一个IT8510,还是不行,不过一接上外接电源,电池灯亮了,显示充电状态(问题是主板还没接电池怎么会亮),此时待机测得IT8510 45脚电压为3.3V正常,43脚电压为0.3V。难道桥有问题?
刚把43脚断开,测得待机43脚PWRBTN#有5V.真是南桥挂了么?

   这板子到这步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求解!!!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台K10的 910集成 外接正常 内屏不闪 重做北桥之后 电流上到0.29掉电 CPU电压没处来 郁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