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分区问题导致0x000007B报错,进不去系统

楼主(2011-09-03):
我的机器挂了2个硬盘,一个系统盘,另一个数据盘,不知啥原因挂第二个硬盘就启动不起来,报0x00007b的错误,系统是xp
,disk-genuis 检查没问题。请高手指教,发现数据盘有无法删除的乱码文件夹,不解
,拆除数据盘系统进入正常

网友:
那就在启动系统后,用转接口转成usb插电脑上看看。格一下,还不行的话。估计挂的可能行比较大了。

网友:
软件故障,最好保证数据的前提下,解决问题

网友:
重建MBR基本上可以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