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们帮帮忙

楼主(2011-09-03):
    客户的一个索尼  VGN-C22CH笔记本,拿来的时候是开机花屏,重植显卡焊上去直接连待机都没有了,现在把显卡摘掉还是没有待机,3V  5V 电都没有出来,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是哪的问题啊

网友:
可能故障被扩大化了

网友:
待机没有就修待机电路啊!不要停留在桥工水平阿

网友:
我也有个 花 屏 换完显卡 开机掉点  郁闷

网友:
是不是做显卡时掉了什么东西呢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南桥爆了  动掉小配件了

网友:
南桥短路了,

网友:
你有可能是做显卡的时候掉件了 导致扩大故障了

网友:
也有可能显卡里面连珠了

网友:
显卡短路导致自动开机保护喽~!。。当然这只是推测

网友:
你静电太大,把板子打死了吧,看看电压点有没有短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