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 本体怎么替换?

楼主(2011-09-03):
以前换BIOS,如果是里面的数据损坏,重刷一下就可以了,假如是BIOS 本体坏了,而手上又没有同样的本体,用别的厂商的可以写数据吗?替换要看哪些参数?比如容量啥的。知道的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看看封装 还有脚位定义及容量 。如果一样就可以换了。

网友:
好象有些厂商的脚位不一样吧!大小一样就可以了

网友:
芯片组一样的主板上就可以换吧

网友:
呵呵,只能换个差不多的先试一下的了。

网友:
一般的容量差不多就可以的

网友:
芯片的容量一样就可以的

网友:
封装方式、容量和原芯片一致。

还有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