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8930 不开机没有PCIRST

楼主(2011-09-03):
acer 8930  PM45独显的主板不开机没有PCIRST,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,有CPU电压,时钟,没头绪了,还高手们多多指教一下思路。

网友:
查下,查下难侨的VRMGOOD和PWORK都有了没

网友:
宏基的烂东西就是干完显卡干北桥 完了就开了!

网友:
看下所有共电正常了没

网友:
先检查一下外设

网友:
acer 8930  PM45独显的主板不开机没有PCIRST,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,有CPU电压,时钟,没头绪了,还高手们多多指教一下思路。?????
不开机怎么会有PCIRST,既然不开机就查开机条件啊。换南桥做什么啊!

网友:
按照楼上的思路还真的查到了故障,现在修好了,多谢了,R612坏导致PM_PWROK信号没有3.3V送到南桥,附图

网友(点评):
不错,果然细心

网友:
有CPU REST  没呢  总线阻值正常没呢 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