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I 独立显卡不定时掉电!

楼主(2011-09-03):
手上有台IBM R61I 以前别人加焊过显卡,现故障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开机两三分钟有时候就亮机掉电,而且是掉完后必须要把电池电源拨了重新插回去才可以开机,要不然直接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。请高手给点思路这该如何修怎么查?

网友:
有供电芯片不良吧,是否空焊哦

网友:
这种属于过热掉电保护,掉完电待机也没了,所以只有拔掉电源重新开机。前者做了显卡,建议查显卡。

网友:
温控 试下
ibm 温控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我也碰倒相同的问题,搞了两天都没有搞好,当天做好显卡后客户拿回家用了一天,第二天就过来了。插电一看,电流跑一就掉电了。还没到显卡。电流掉到0.001 完全没反应。3V和5V都没有了。望高手指点啊!

网友:
南桥查过没有

网友:
这个问题大体上自己是修不出来的,因为有很多测试的情况不是自己在测,别人的参考没有具体原理分析的话,只要以前没修过,没有一样的板子在手上,一般修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