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这样算是CPU过了没

楼主(2011-09-03):
一块板子不上CPU电流是0.29A,上CPU为0.49A.
上不上内存也是0.49A
我知道这样肯定是CPU过了,请问这样能否说明CPU已经选好址肯定CPU没问题了?
现在能肯定是内存还是显卡那?
补充:显卡是集成的。
我把各位大大的回答总结下
cpu有供电就会发烫,那发烫不代表cpu就过了,cpu从0.29到0.49只不过是开启了核心供电,是不是工作还要看有没有被BIOS片选到(片选信号要有高到底的变化),如果没有被片选到的话在往前查CPU的工作条件首先最容易查的是供电,当然现在供电肯定有,再查时钟,查cpu复位问问查SMB总线信号是否有发出,这个怎么查?在图纸上就查SMB这个关键词吗?

补充内容 (2011-9-4 08:43):
还有个疑问,北桥和内存是怎么判断过不过的?

网友(点评):
北桥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没有假负载吗?查U的复位和PG呀,这样才能判断芯片组工作正常不

网友:
没有人回答吗?

网友:
这么小的电流  U 没有过的

网友:
0.6左右才到U

网友:
u?是不是说的是CPU?
那为什么CPU拿下后电流才到0.29?
盼望解答

网友:
各供电都到位了没啊

网友:
不过确实诊断卡上显示的是00没跑吗,
那如果没假负载的情况下怎么测量CPU呢?
cpu四大工作条件是  供电  时钟 复位 PG信号
  供电我会测cpu旁的电感
时钟,复位是图纸上表示的哪个信号测?
菜鸟望解答

网友:
你那个是什么主板啊?DELL的好多机器这个电流U过了,你可以看看有没有闪灯,但这个电流大部分的板子都没有过U,

网友:
CPU复位出来没有

网友:
有些板不上CPU CPU供电也没有的,上了CPU才有CPU供电,照你这个电流我感觉应该是没过CPU的多

网友:
0.49的电流给我的感觉是偏低的。。你上了CPU,跑0.49,上升的电流只是CPU核心供电开始工作,不代表CPU工作了。。。测试的方法有很多,看BIOS脚是否有波形跳变,看SMB总线信号是否有发出,当然首先还可以看下CPURST是否为高电平,否则,神马都是浮云

网友:
这个时候cpu的供电在0.9左右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没有过U,测下BIOS波形。

网友:
摸下CPU热吗?

网友:
有供電就有電流,不代表有開啟呀,有了開啟電流比沒開啟的電流大得多

网友:
打下BIOS的片选信号那  有没有 高低高的跳变啊   有的话 就是CPU工作了

网友:
那SMB总线信号是否有发出,这个怎么查?

网友:
没假负载,穷啊

网友:
如果是上网本的话有可能过了,先过内存,在显卡,

网友:
北桥  直接 考虑北桥  前提是各个电压都存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