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是掉电

楼主(2011-09-03):
今天来了一台华硕的板子,型号是sp4bgl-mx/s  开机跑过c1后马上掉电,12v拔掉还是一样,内存也换过,电源也试了,都还是一样,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谢谢了!

网友:
先清bios试试!

网友:
内存供电的管子短了

网友:
去掉内存试试,不掉就先测电压后刷BIOS

网友:
不插内存还那样吗
在看看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