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1-09-03):
GA--P35C-DS3R 上U 4PING就短路 不上不短 U是好的
请教高手 是不是桥的问题...搞不懂啊..

网友:
是12V辅助供电短路?好像不大噶吧、要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和VID信号短路了?

网友:
是CPU电压上不来才断电的,查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上假负载也掉电吗》?没掉的话,电压都有吗

网友:
怎么一来就往桥上怀疑,典型的闪断,VCORE供电部分电路短路,查这部分电路,重点查4PIN 12V有无短路,Vcore有无短路,12V同VCORE有无短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