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E241819 上电掉电 桥没供电

楼主(2011-09-03):
  故障是上电3,5秒就掉电,偶尔能上电,上电的时候测桥供电和CPU供电没出来,桥为一体桥,内存供电正常,以为是桥供电部分引起,没找到电路图,直接换桥供电管理芯片RT9214,换后还是原样,考虑到单桥的板子,桥损坏的几率很大,用风枪简单吹了一下,上电不再掉电,供电还是没有出来,很是郁闷,不管那么多直接BGA,做完直接上电,上电的时候诊断卡,内存都没上,因为搞这个板子老半天了,一点心情都没了,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做的BGA,一短接跳线正常上电,,,内存报警,听到这个声音精神一下就来了,赶紧上内存上诊断卡接显示器,再上电跑马正常,显示器亮了,到此结束!大家遇到同样问题也可以直接干桥了。哈哈

网友:
楼主没有提到桥供电的开启信号,或许会更加快速的找到故障点

网友:
亲眼目睹,维修万分艰难

网友:
有的主板电路图很难找到,跑电路,,时间不充足的话,只有凭经验了

网友(点评):
维修就是 看看什么故障 大概判断那部分出问题了。然后大概测下 如果不行就查查电路图 还不行跑跑线看看看。

网友:
AMD的 好像要先出U电压才有桥电压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