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8 cup复位电压0.5v

楼主(2011-09-03):
图2那个14脚的是lm324+上旁边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啊
声卡芯片也没有复位.是南桥坏了吗

补充内容 (2011-9-6 20:47):
终于修好了。上机1天没问题。  时钟芯片跟时钟晶振。换了。 换好时候试了几次没亮起来,准备第二天再搞的。隔天早上起来。一试顺利跑吗。谢谢大家帮忙.很感谢

网友(点评):
324左边那个小管子应该是北桥供电

网友:
看一下南北桥有供电有1。5V电压不

网友(点评):
有1.5v供电

网友:
有点像内存供电的管子

网友(点评):
最右边1个管是内存供电、挨着的那个是南北桥供电

网友:
如果是内存供电的话也有可能.线测一下桥电压

网友:
来个师傅给看看啊。3.3v输出正常。cpu南北桥供电正常。内存供电正常。检测卡跑ff。短接复位开关,检测卡的复位灯有反映,南桥挂掉了吗

网友:
南桥旁边有个74门,管复位的,看看有没有异常。

网友A:
主复位正常,说明SB正常发出了RST信号。这块板问题应该出在SB没有正常复位NB,以致NB无法复位CPU。
先确认NB能正常收到SB发出来的RST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复位正常,说明SB正常发出了RST信号。这块板问题应该出在SB没有正常复位NB,以致NB无法复位CPU。
先确 ...

如何确认北桥是否收到rst信号呢。有测试点吗

网友B:
查看一下各供电有木有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看一下各供电有木有出来

供电都ok的

网友A:
把声卡 网卡都拆了 看下IDE的1PIN的RST信号正常不  以此来判断SB是否正常发出了RST,如果还不正常的话先考虑SB以及门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声卡 网卡都拆了 看下IDE的1PIN的RST信号正常不  以此来判断SB是否正常发出了RST,如果还不正常的话先考虑 ...

好的。我拆试试...
我刚才换的时钟芯片.时钟晶振.
结果:测cpu时钟那里,一会正常一会没时钟电压,要不时钟电压不稳定跳变.
         晶振两脚也是一会正常,一会有一脚没电压另一角却成了3.3v
        还有上cpu跟内存试了下 ,惊喜的是出现了几次跑码00.cf.最兴奋的一次跑到了25.现在别的东西都没动却怎么弄也不跑了
我先拆了声卡试试。...朋友门关注下

网友:
先把时钟芯片那块搞正常

网友:
可能就是时钟那的问题

网友:
晕,我刚搞到块,PCI,IDE,AGP条件都正常,南桥供电正常,CPU除了复位电压只有0.几V其他正常。

网友:
真是头大的故障 最头疼  ,看来桥的问题居多啊 虚汗

网友:
没复位,按步就班的来呀,自己的维修思路不去好好理理,修什么板,不如直接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