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U盘 电脑蓝屏

楼主(2011-09-03):
昨天装了一个雨林木风11.8的系统 今天一插U盘就蓝屏 不拔出来 再开机还蓝屏 扒出来后就能正常进入系统 开机就检测硬盘 的D盘 是什么问题 没装系统之前 可以用U盘的
电脑蓝屏

网友:
有代码吗。发出来看看

网友:
典型系统不兼容啦。换版本试下。我以前也是这样

网友:
把蓝屏的代码发上来看看啊 】

网友(2011-12-15):
这问题 sony的本本 也有啊, memory parity error,

网友:
sony 本本,用USB鼠标OK,一插U 盘就蓝屏:NMI:memory parity error, the system is halted.
正在维修中:已加焊南/北桥/显卡/换内存/换硬盘/-----故障依旧。
维修中:........

网友A:
没看完~~~~~~ 先顶,好同志
淘宝导购网

网友:
可能u盘和电脑什么插件有冲突

网友:
板子问题啊

网友:
未碰到过此现象,但插U盘无法开机却碰到多次。

网友:
我也有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开机状态下用U盘正常 一重启(U盘插在机器上)就蓝屏 不插U盘就可以正常进系统 无语!!!!!

网友:
你说的先都能用,那你就再从换一个系统试下啊,也不排除系统的问题啊。

网友:
桥都检查过了,一般不是桥就是系统呗,还有一个可能是供电不足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驱动问。

网友:
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。上次我也遇到了,换了系统就没有问题

网友:
更新下硬盘MBR看下,我有碰到挂载从盘就蓝屏的,发现是中引导区病毒了,更新mbr解决

网友:
换个版本试一下吧

网友(2013-11-18):
看了下上面的评论,,,这种问题是不是和系统驱动有直接关系

网友:
有没有考虑U口功耗?

网友:
要查下硬盘D盘是不是有坏道了,另外,这个U盘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:
路过。。。出这问题一般就是在换个别的系统看别!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有这个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