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500开机WINDOWS下一直过不去

楼主(2011-09-03):
前天接修一台HP V3500机器,刚开始不亮机,电池充电灯闪,触摸板开关两色闪,且报一长两短。原以为是内存,加焊亮机,但还是有之前闪灯之病。且进系统WINDOWS下不去。之后换了北桥和南桥,故障依旧。到今天还是没头绪,今天特向坛里的修友们请教。先谢谢各位献计献策!

网友:
补充一下,这个机器的北桥是LE82GM965的,南桥为801HBM

网友:
PE能进去吗?卡WINDOS,查查外围

网友:
WINDOWS什么?7还是XP。。是不是CMOS电池拨过,设置还原了。。SATA模式设成普通模式试试看,不要设成ACHI

网友:
实在不行、尝试刷一下BIOS吧,估计可以!

网友:
PE也是这样
问题就销定主板了。

网友:
在windows XP滚动条下一直就这么地滚着,关机都关不了,只能强行拔电,拔了后再开机又开不了了。停在了原始不开机报一长两短故障。

网友:
此机已修修好,刷了BIOS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要装windows7,然后进windows7里刷bios,在装xp就完全ok了

网友:
有些机子BIOS会引起杂七杂八的故障,这个是BIOS不支持XP系统

网友:
恩,原来遇到一台也是,换完显卡后就是这样,什么都换了还是没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