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颜色变了

楼主(2011-09-03):
lg1934s显示器高压板烧,换了高压板后,开机后颜色变成了白底黑字(原来应该是黑底白字),启动机子到window界面颜色全乱了。该怎么弄啊?急求啊,各位大哥们帮帮忙啊!

网友:
换的是以前一样的高压板吗,还是改的?

网友:
是改的通用高压板

网友:
能否上个图来,看看呀!?换高压板时,有没有碰动其它位置?

网友:
没有上图的设备啊?高压板是以前烧了一次别人改的,这次又烧了,换玩高压板就成了这个样子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哦高压

网友:
看看屏线接口是否松动。

网友:
接口重新接了,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楼主,搞好了吗?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屏线的接口线擦了没有,有没有松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