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灌黑胶北桥,CPU板载灌黑胶怎么才能做好,请各位前辈赐教

楼主(2011-09-03):
今天注定是人生中郁闷的一天,快下班了,一台进水的X200花屏,集成显卡GM45的北桥,上BGA取了值球的,我晕噢,温度到了就是取不下来了,重新调了下BGA曲线,继续做,这次干下来了,我的天哪,黑漆一片呀,脑袋先是一晕,做不好要。。。我把黑胶弄干净,掉了一个点,是空点,舒了口气,这时看到旁边的CPU,心想完蛋了,一看果然有锡珠连到一起,我头大了,这台机器可以挣600块呀,压力顿时。。。
调整一下,大风枪取下CPU,结果CPU有点鼓包,下面焊盘绿漆掉了,焊盘没掉点,但是很花,到此刻震惊了,怎么办呢?
难道这种板子就没有办法搞了?
请大家指教,本人做T61灌胶的显卡有50%的成功率,今年差不多有30片,成功20左右,10片报销,真的想突破自己,请高手指教,谢谢大家

网友(点评):
我都是用BGA搞的,这样提高 成功率的

网友:
温度还是低,有时不能说两百几,我的焊台比其他焊台温度就低,270取T6 R6,正屏宽屏,修复率80%,一长两短的百分之百都可以好。也经常遇到显存引起的内屏灰屏,外接花,还有显存引起内屏分上下两个画面,略带着花屏。两个显存,都不知该先取哪个。

网友:
楼主你不是总做T6带胶么,难道你不知道用锡箔纸去隔热?怎么还让CPU也焊锡了呢?

网友:
X200的机器,没注意,以前都是做T6,R6的.X200周边8个点胶去了,没注意里边黑胶,CPU就贴了两成锡箔纸

网友:
这个一直做不来啊,一看到黑胶的板子,头就大,弄好的没几块。真心求前辈指教。

网友:
CPU都鼓包了,还修个鸟、。

网友A:
T61土炮   90%成功率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T61土炮   90%成功率!!!

请大哥能具体一点吗?听到的方法很多,但是成功率低呀,总感觉有运气成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大哥能具体一点吗?听到的方法很多,但是成功率低呀,总感觉有运气成分。

准备工作必须做好!!

网友:
修灌胶的不多,但自从修好第一台灌胶的T61,后面的灌胶机器成功性都很高,我觉得还是跟机器有关。上下红外的温度好掌握。上热风的就不一定了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准备工作必须做好!!

哥们最好详细点好吧,别让我们误认为你在吹牛

网友D:
我们店面的BGA 上下温度调到250度 过15秒后取之  如果取不下来 可以把温度停流在当前状态下。直到桥取下才关闭 成功率90%

网友:
学习了。谢谢前辈们的指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们店面的BGA 上下温度调到250度 过15秒后取之  如果取不下来 可以把温度停流在当前状态下。直到桥取下才关 ...

只要  对的 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哥们最好详细点好吧,别让我们误认为你在吹牛

不动的桥  2面都包好  !!!   要动的桥 等锡朱融了直接慢慢翘

网友:
换板吧,CPU没那么大的珠子吧

网友:
鼓包了,只能换,肯定用不住

网友E:
本来这机器花屏是个小问题,你非要整北桥,结果,CPU也挂了,有BGA机器不用,居然敢拿大风枪拆CPU,我看你就是菜鸟中的菜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本来这机器花屏是个小问题,你非要整北桥,结果,CPU也挂了,有BGA机器不用,居然敢拿大风枪拆CPU,我看你就 ...

你的批评我接受,但很希望你能具体讲做灌胶的方法。花屏就是北桥问题,集成显卡,北桥进水了。用大风枪做桥厉害的人是有的,但我不是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跟客户说修不了,换板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