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910P 不开机.按开机无任何反映,指示灯不亮,无待机

楼主(2011-09-03):
我是新手,请大家多多帮忙,第一次修本本.多多指教.
HP 6910P
不开机.按开机无任何反映,指示灯不亮,无待机电流
V IN有19V输入,P2 无电压(0V),请教大家是不是PQ3坏了?

网友:
公共端有电压吗?公共端没有电压就查MOS管的G极有没有电压、

网友:
看看主板有没有短路的元件

网友:
短接VIN与P2 能开机. 但接上电池充电,电流有3.1A,这算不算正常?

网友(点评):
电流正常

网友:
PQ5和PQ93也要查下

网友:
PQ5和PQ93也要查下看

网友(点评):
PQ5和PQ93 代换了 是好的.该机使用电池能正常工作 .

网友:
保护隔离先看看

网友:
或者直接接电到公共端

网友:
测下公共点有无短路,看下待机芯片

网友:
公共端 是指哪里?

网友:
今天发现使用电池可以工作,请教基地里的老鸟、中鸟、小鸟们,接下来该查哪里啊.小白请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