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简单维修心得,新手进,高手勿喷。。。

楼主(2011-09-03):
液晶的故障也就那么几种,有不上电,开机无显,亮下暗,花屏。
现在介绍一些自己总结的心得。要想修显示器,首先要学会拆显示器。其实会拆也是一门学问,因为不可以在外壳上留下划痕,客户在的时候 ,要是拆不开,客户很可能就不在你这修了,因为人家信不着你的技术。介绍一下自己拆显示器的办法。如果外壳松的,例如三星943,这样直接用手拽a壳就可以了,但是要注意不要把按键线拽掉了。通常拆显示器都是用一字起在下面翘起一个口,之后用电话卡(就是买手机卡,扣掉卡之后剩下的)伸进去,用力的向一个方向划。这样很省力,也基本不会在外面留下划痕。大家可以借鉴一下。好了,言归正传。。。
1  不上电
  就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,这种故障通常出现在显示器被雷击的情况下。如果是被雷击了,大部分都是电源板坏掉了。首先要查保险是不是断了,之后是整流桥,有些电源板的整流桥是四个二极管代替的,一定要检查好坏。再然后就是开关管了,这个很重要的。导通的,切记切记。整流桥和开关管都是不可以好,现在可以上电了,要是怕有短路的而炸保险,可以先不上保险,用一个灯泡代替,通电后,要是灯泡亮下暗了。这就是正常,可以上保险了。上电之后量12V 5V出来没有。如果出来了,接上数据板测试吧,基本会好的。要是没出来,量一下12V5V的二极管是不是好的,如果是好的,换电源管理吧,基本会好的。     还有就是开关坏了,但是可能性不大,需要各位细心了。。。。
2  开机无显
  通常是电源板和数据板的故障。   电源板,可以看5V12V出来没,确定没有短路的 还没出来,直接换掉电源管理吧。数据板的故障就去检查有没有小三极管短路了,没有的话,换掉主芯片吧。有一些品牌机  例如aoc 三星等,需要数据的,刷一下mcu数据可能会好。实在不行,换通用板吧,呵呵,因为我也不会修数据板。。。。
3 亮下暗
  先看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,有就换了,基本会好。还两种可能  灯管或者高压。可以用单灯高压去测试灯管,用好的屏去测试高压,看下问题出在那一部分,换之。。。
有一些明基的显示器,故障是反复重启,换按键后成功修复。。。
4 花屏
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屏线。屏线没插好或者脏了都会引起花屏。没有插屏线是会白屏的。有些显示器数据板会引起,主芯片虚焊或驱动板坏掉了。还有就是屏的问题了,加焊或者换一个屏供电主芯片  还不好,可能就是坏掉了。  优派有一些显示器是因为电源板电容鼓了造成的。有部分联想的显示器屏线爱出故障。
     这些是本人的一些维修经验,有不全的希望高手补上,有不明白的可以问,尽量解答。因水平有限,带板砖的请绕道,谢谢。。。。

网友:
写的挺好的!楼主修液晶的时间也不短了吧

网友:
楼主修液晶是高手耶,不错,内容短而精华,非常实用。谢谢!都是经验总结出来的。

网友A:
灯泡要接多大的啊

网友:
220V的灯泡就可以

网友:
楼主。观察按键板的指示灯很重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泡要接多大的啊

220V的就行 家用的100W的很合适的  还很安全

网友:
支持顶一下,平时多回收些坏的屏,但是电源板和驱动板都要好的,这样在修的时候可以有替换的东西,好快速判断故障。

网友:
顶   学习了  好文章

网友:
刚学哦,好好看下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液显一般就两块板,三部分电路,搞清楚原理,多一些实践,说简单也简单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网友:
数据板
是什么工具,新手求助

网友:
经验不错,可以跟着学习

网友(2011-10-07):
都是实践的经验,很好。值得一看。